怎样把动态数据在打开的网页里面显示

楼主:
做个下位机作为服务器,怎样把检测到的数据在网页上面动态地显示?

网友:
在下位机实现一个 web server 可以用 lwip,网页可以用 Javascript 来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下位机web server 已经能够实现,网页也能够通过上位机作为客户端打开,我是想问,这个时候我还想再把下位机的一些不断变化的数据,比如温度,压力实时地显示在网页上。怎么实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可以用Javascript 来做,动态刷新网友就行了,我是做的无闪屏刷新,效果不错,搜索做网页的资料,这个和M3编程无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能否说个大概思路?比如怎样把采样的数据通过Javascript 在网页上显示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单独拿个网页获取实时数据,另外一个网页做界面,做界面的网页通过Javascript定时获取实时数据网页的数据刷新到界面上,无闪烁,这个是我10年前用的技术了,现在应该还有更先进的技术,好多年不做网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实时数据怎样才能够加到html格式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看Javascript脚本的资料把,刚才想帮你找点我以前的源代码没有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了一些资料,说是LWIP还应该有支持HTTP的底层协议栈,可是我看了整个LWIP,没有发现里面有什么文件支持HTTP

网友:
回复 网友B:

LWIP本身不带HTTP协议栈的,但是带TCPIP,HTTP只需要TCPIP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想到HTTP很复杂,你只用到很小一部分功能,很简单的

网友:
应该去看一下 Javascript 和 HTTPRequest 相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