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服务程序中插节点

楼主:
大家有做过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在一个链表中插入一个节点的实验吗     也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差标志为来进行判断是否需要添加一个节点,但这样感觉执行效率太低了 但我不是很清楚如果在中断处进行节点的添加的话,中断返回后,该节点如果未释放    主函数会不会还去利用该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有做过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在一个链表中插入一个节点的实验吗     也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标志位。在主程序中差标志为来进行判断是否需要添加一个节点,但这样感觉执行效率太低了 但我不是很清楚如果在中断处 ...

描述不是很清楚,大致知道是想干什么.

1.效率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不涉及到大数据量的操作,代码书写只要优化点就好。
2.由中断的原理决定中断服务子程序是没有传入和传出参数的,所以如果需要在中断服务子程序和其他部分的代码有数据的读写交互,一般得用全局静态变量。
那么这样的话,静态变量的生存周期也就是这个程序的执行期了,这块区域不会被系统和编译器收回来干其他的事。
当然,你要是用的自动变量或者说是本地变量,那么出了中断服务子程序和一般函数,它就被收回了,因为它是在栈中开辟的,出了中断服务子程序和函数就会把栈指针退回去。

另外,中断服务子程序中要是用的局部静态变量的话,它的生存周期和全局静态变量是一样的。其实全局静态变量和局部静态变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访问域的控制被编译器限制了。所以你也可以用一个指针指向这个局部静态变量,打破编译器的限制(当然这个指针就得用全局变量了),然后就可以像全局静态变量一样访问它。

全局的变量一定是静态的,所以说全局静态变量其实也有点啰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的指针指向链表的头,然后我通过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决定对链表的添加或删除等操作。我是否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辟堆,实现对链表的操作。 中断返回后,该堆开辟的空间是否还会被回收    也就是说我们不通过全局变量实现函数的交互,而  通过指针指向堆实现与中断的通信不知可行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表述清楚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的指针指向链表的头,然后我通过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决定对链表的添加或删除等操作。我是否可以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开辟堆,实现对链表的操作。 中断返回后,该堆开辟的空间是 ...

明白你的意思了。

全局变量定义的指针,这个是没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链表是怎么创建的问题。

如果在函数中,包括中断函数(这种叫法是不规范的,因为中断服务子程序其实和一般的函数是有区别的,不过无所谓,只要知道是什么就好)。
如果是用本地变量方式开辟这个链表的话,在退出这个函数后,一样会回收它的,因为本地变量,也可以说是临时变量、普通变量、自动变量。都是在栈中开辟的。这些变量在进到函数时会在栈中开辟,退出函数时这块区域就会被回收(注意,收回了但不一定马上就会被分配给其他的变量做存储区),所以这样做是不行的。

最好,你可以试一下,在一般的函数和中断函数里面都这样试试,看看刚改写的新值,现在读出来后是不是原来的值。

做好的作法是:
1.全局或局部静态变量的方式开辟这个链表,那么它在静态区,不在栈里面。生存周期为程序运行期。
2.如果系统支持的的话,使用malloc。在外部使用malloc的方式开辟链表,那么它在堆区。当然释放要自己来注意了。生存周期在malloc和free之间,也就是说由程序员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