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求助

楼主:
Additional rising edges on SHI are ignored until the sequence is completed in the single-sequence mode or until the ADC12ENC bit is toggled in repeat-single-channel, or repeated-sequence modes. 这是用户手册中ADC12中介绍ADC12MSC的一句话,对红色字体的语句产生疑问,开始转换后ADC12ENC不是一直处于1的状态吗,那Additional rising edges on SHI岂不是不会被忽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段话出自MSC为1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时最大化ADC工作速度。
触发->采样->转换->采样->转换,中间不会有任何间隔;普通模式下,触发->采样->转换->等待触发->触发->采样->转换。。。。
ENC肯定是为1的,toggle就停止了这种状态,否则会一直转换下去。

网友:
谢谢楼上解答.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