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稳定性

楼主:
串口由于协议简单,实现方便,但现实由于
这个问题,导致数据易失真,串口稳定性
不好,利用串口可靠传数据,大家有没有好
的办法?

网友:
串口只是一种传输上的电气规范,与协议无关,协议可依托在任何传输介质上,串口一样可以实现高度可靠性的通讯,只要你的协议及运用的场合合适。当然,任何电气标准都有其适用范围,串口自然也同样,TTL电平的串口只能适用于系统内部或短距离的外部通讯,RS232的可靠距离比TTL高了一个数量级,若是利用RS485、422之类,可靠通讯距离又会上升1至2个数量级。

网友:
电气规范固有优劣(比如差动强于单端等),但若传输时间允许的话,在软件里加强校验/重传,用简单的电器规范照样可以实现稳定可靠的通信。

网友:
加校验,丢失了重发。串口本来就简单,可是大家用的更简单,连自带的奇偶校验都不用,那丢了数就别怪人家了。除了奇偶校验外,还可以在一帧数据中加上CRC校验。如果传输距离较远,可以选用485或者422方式,比232抗干扰性更好一些

网友:
传输过程我用光信号,但是光电转换后的
信号在大电流,强干扰的环境,所以对电信
号影响较大。由于串口信号简单,所以常
用来作工业传输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 低成本的光电转换接口无法适应高速串口, 兼容高速串口的转换器, 而价格很高. 版主有空可以尝试, 在大电流和强干扰的情况, 试试fsk载波通讯.

网友:
但这个fSk速度太慢,效洋太低,成本太高!

网友:
感谢大家热情讨论!继续跟进!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