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LMH6505么

楼主:
各位大家好
有人用过LMH6505么
我是硕士研究生,调试遇到困难了,有那位高手能解决么?先谢谢给位啦

网友:
在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直流耦合,输出有偏置,即它的衰减与偏置同时在变化!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了吗?

网友:
我希望用它来实现信号的可变增益放大和衰减,当我把1管脚的控制电压设为0到2伏,调节时本来应该是信号幅值在变,基线不变,但现在的情况是信号幅值却是变化了,和理想的一样,可水平基线却也变了,就是它的输出偏置一直在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希望用它来实现信号的可变增益放大和衰减,当我把1管脚的控制电压设为0到2伏,调节时本来应该是信号幅值在变,基线不变,但现在的情况是信号幅值却是变化了,和理想的一样,可水平基线却也变了,就是它的输出偏置一直在变化

网友:
原因在于这个芯片输入偏执电压吧

网友:
因为我在做200M示波器,正好用的VGA就是这块。我的解决方法是搭建一个减法器,来消除偏执电压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在输出端加一个减法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偏置会随着你增益电压的调节而变化,VG由0~2v变化时,偏置电压为0.2~0.6~-0.4一直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