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助

楼主:
1、怎样利用单片机的矩阵键盘输入想要设定的值?
我的想法是将矩阵键盘的程序编号以后,再查询按键的值,计入一个中间变量,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的时间比记录的时间短,意思是按键已经按下还没有记上数值。

网友:
楼主的想法过于繁琐,根据矩阵键盘的扫描值散转处理是最传统的,也是效率、可靠性最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照楼主的意思,存在的问题应该是矩阵键盘的驱动程序吧,正如沙发所说的那样,利用翻转法来检测到底是哪个按键被按下,当然也就对应相应的键值。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样,按键的时间比记录的时间短,通常按键的停留时间是毫秒级的,而程序运行的时间是微妙级的。要是楼主还不明白翻转法的话可以再提问或是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1、怎样利用单片机的矩阵键盘输入想要设定的值?
我的想法是将矩阵键盘的程序编号以后,再查询按键的值,计入一个中间变量,但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就是,按键的时间比记录的时间短,意思是按键已经按下还没有记上数值。 ...
这种考虑纯属多余,程序记录几个变量,查个不怎么大的表,花的时间比按键的时间短得多得多,几个数量级的差距。即使是比较慢的51都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我也是觉得自己这种做法很麻烦,学到新东西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主的意思,存在的问题应该是矩阵键盘的驱动程序吧,正如沙发所说的那样,利用翻转法来检测到底是哪个按键被按下,当然也就对应相应的键值。不会出现楼主所说的那样,按键的时间比记录的时间短,通常按键的停留 ...

恩啦,高手说的是,我是单片机新手,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