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ALIENTEK 战舰STM32开发板】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四章 DAC实验

楼主:
第二十四章 DAC实验
       上两章,我们介绍了STM32的ADC使用,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STM32的DAC功能。在本章中,我们将利用按键(或USMART)控制STM32内部DAC模块的通道1来输出电压,通过ADC1的通道1采集DAC的输出电压,在LCD模块上面显示ADC获取到的电压值以及DAC的设定输出电压值等信息。本章将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24.1 STM32 DAC简介
24.2 硬件设计
24.3 软件设计
24.4 下载验证

24.1 STM32 DAC简介
         大容量的STM32F103具有内部DAC,战舰STM32选择的是STM32F103ZET6属于大容量产品,所以是带有DAC模块的。
STM32的DAC模块(数字/模拟转换模块)是12位数字输入,电压输出型的DAC。DAC可以配置为8位或12位模式,也可以与DMA控制器配合使用。DAC工作在12位模式时,数据可以设置成左对齐或右对齐。DAC模块有2个输出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单独的转换器。在双DAC模式下,2个通道可以独立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同时进行转换并同步地更新2个通道的输出。DAC可以通过引脚输入参考电压VREF+以获得更精确的转换结果。
STM32的DAC模块主要特点有:
① 2个DAC转换器:每个转换器对应1个输出通道
② 8位或者12位单调输出
③ 12位模式下数据左对齐或者右对齐
④ 同步更新功能
⑤ 噪声波形生成
⑥ 三角波形生成
⑦ 双DAC通道同时或者分别转换
⑧ 每个通道都有DMA功能
单个DAC通道的框图如图24.1.1所示:

24.1.1 DAC通道模块框图
图中VDDA和VSSA为DAC模块模拟部分的供电,而Vref+则是DAC模块的参考电压。DAC_OUTx就是DAC的输出通道了(对应PA4或者PA5引脚)。
从图24.1.1可以看出,DAC输出是受DORx寄存器直接控制的,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往DORx寄存器写入数据,而是通过DHRx间接的传给DORx寄存器,实现对DAC输出的控制。前面我们提到,STM32的DAC支持8/12位模式,8位模式的时候是固定的右对齐的,而12位模式又可以设置左对齐/右对齐。单DAC通道x,总共有3种情况:
①     8位数据右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DAC_DHR8Rx[7:0]位(实际是存入DHRx[11:4]位)。
②     12位数据左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DAC_DHR12Lx[15:4]位(实际是存入DHRx[11:0]位)。
③     12位数据右对齐:用户将数据写入DAC_DHR12Rx[11:0]位(实际是存入DHRx[11:0]位)。
我们本章使用的就是单DAC通道1,采用12位右对齐格式,所以采用第③种情况。
如果没有选中硬件触发(寄存器DAC_CR1的TENx位置’0’),存入寄存器DAC_DHRx的数据会在一个APB1时钟周期后自动传至寄存器DAC_DORx。如果选中硬件触发(寄存器DAC_CR1的TENx位置’1’),数据传输在触发发生以后3个APB1时钟周期后完成。 一旦数据从DAC_DHRx寄存器装入DAC_DORx寄存器,在经过时间之后,输出即有效,这段时间的长短依电源电压和模拟输出负载的不同会有所变化。我们可以从STM32F103ZET6的数据手册查到的典型值为3us,最大是4us。所以DAC的转换速度最快是250K左右。
本章我们将不使用硬件触发(TEN=0),其转换的时间框图如图24.1.2所示:

图24.1.2 TEN=0时DAC模块转换时间框图
当DAC的参考电压为Vref+的时候,DAC的输出电压是线性的从0~Vref+,12位模式下DAC输出电压与Vref+以及DORx的计算公式如下:
DACx输出电压=Vref*(DORx/4095)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要实现DAC的通道1输出,需要用到的一些寄存器。首先是DAC控制寄存器DAC_CR,该寄存器的各位描述如图24.1.3所示:

24.1.3 寄存器DAC_CR各位描述
       DAC_CR的低16位用于控制通道1,而高16位用于控制通道2,我们这里仅列出比较重要的最低8位的详细描述,如图24.1.4所示:

图24.1.4 寄存器DAC_CR低八位详细描述
       首先,我们来看DAC通道1使能位(EN1),该位用来控制DAC通道1使能的,本章我们就是用的DAC通道1,所以该位设置为1。
       再看关闭DAC通道1输出缓存控制位(BOFF1),这里STM32的DAC输出缓存做的有些不好,如果使能的话,虽然输出能力强一点,但是输出没法到0,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本章我们不使用输出缓存。即设置该位为1。
       DAC通道1触发使能位(TEN1),该位用来控制是否使用触发,里我们不使用触发,所以设置该位为0。
       DAC通道1触发选择位(TSEL1[2:0]),这里我们没用到外部触发,所以设置这几个位为0就行了。
       DAC通道1噪声/三角波生成使能位(WAVE1[1:0]),这里我们同样没用到波形发生器,故也设置为0即可。
       DAC通道1屏蔽/复制选择器(MAMP[3:0]),这些位仅在使用了波形发生器的时候有用,本章没有用到波形发生器,故设置为0就可以了。
       最后是DAC通道1 DMA使能位(DMAEN1),本章我们没有用到DMA功能,故还是设置为0。
       通道2的情况和通道1一模一样,这里就不不细说了。在DAC_CR设置好之后,DAC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我们仅需要再设置DAC的数据保持寄存器的值,就可以在DAC输出通道得到你想要的电压了(对应IO口设置为模拟输入)。本章,我们用的是DAC通道1的12位右对齐数据保持寄存器:DAC_DHR12R1,该寄存器各位描述如图24.1.5所示:

24.1.5 寄存器DAC_DHR12R1各位描述
       该寄存器用来设置DAC输出,通过写入12位数据到该寄存器,就可以在DAC输出通道1(PA4)得到我们所要的结果。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了解了STM32实现DAC输出的相关设置,本章我们将使用DAC模块的通道1来输出模拟电压,其详细设置步骤如下:
1)开启PA口时钟,设置PA4为模拟输入。
STM32F103ZET6的DAC通道1是接在PA4上的,所以,我们先要使能PORTA的时钟,然后设置PA4为模拟输入(虽然是输入,但是STM32内部会连接在DAC模拟输出上)。
2)使能DAC1时钟。
同其他外设一样,要想使用,必须先开启相应的时钟。STM32的DAC模块时钟是由APB1提供的,所以我们先要在APB1ENR寄存器里面设置DAC模块的时钟使能。
3)设置DAC的工作模式。
该部分设置全部通过DAC_CR设置实现,包括:DAC通道1使能、DAC通道1输出缓存关闭、不使用触发、不使用波形发生器等设置。
4)设置DAC的输出值。
通过前面3个步骤的设置,DAC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使用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所以我们通过设置DHR12R1,就可以在DAC输出引脚(PA4)得到不同的电压值了。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本例程,我们使用的是3.3V的参考电压,即Vref+连接VDDA。
通过以上几个步骤的设置,我们就能正常的使用STM32的DAC通道1来输出不同的模拟电压了。
24.2 硬件设计
本章用到的硬件资源有:
1)  指示灯DS0
2)  WK_UP和KEY1按键
3)  串口
4)  TFTLCD模块
5)  ADC
6)  DAC
本章,我们使用DAC通道1输出模拟电压,然后通过ADC1的通道1对该输出电压进行读取,并显示在LCD模块上面,DAC的输出电压,我们通过按键(或USMART)进行设置。
我们需要用到ADC采集DAC的输出电压,所以需要在硬件上把他们短接起来。ADC和DAC的连接原理图如图24.2.1所示:

24.2.1 ADCDACSTM32连接原理图
       P14是多功能端口,我们只需要通过跳线帽短接P14的ADC和DAC,就可以开始做本章实验了。如图24.2.2所示:

24.2.2 硬件连接示意图
24.3 软件设计
找到上一章的工程,首先在HARDWARE文件夹下新建一个DAC的文件夹。然后打开USER文件夹下的工程,新建一个dac.c的文件和dac.h的头文件,保存在DAC文件夹下,并将DAC文件夹加入头文件包含路径。
打开dac.c,输入如下代码:
#include "dac.h"
//DAC通道1输出初始化
void Dac1_Init(void)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1ENR|=1<<29;   //使能DAC时钟
       GPIOA->CRL&=0XFFF0FFFF;
       GPIOA->CRL|=0X00000000;//PA4 模拟输入
       DAC->CR|=1<<0;  //使能DAC1
       DAC->CR|=1<<1;  //DAC1输出缓存不使能 BOFF1=1
       DAC->CR|=0<<2;  //不使用触发功能 TEN1=0
       DAC->CR|=0<<3;  //DAC TIM6 TRGO,不过要TEN1=1才行
       DAC->CR|=0<<6;  //不使用波形发生
       DAC->CR|=0<<8;  //屏蔽、幅值设置
       DAC->CR|=0<<12;       //DAC1 DMA不使能
       DAC->DHR12R1=0;
}
//设置通道1输出电压
//vol:0~3300,代表0~3.3V
void Dac1_Set_Vol(u16 vol)
{
       float temp=vol;
       temp/=1000;
       temp=temp*4096/3.3;
       DAC->DHR12R1=temp;
}
此部分代码就2个函数,Dac1_Init函数用于初始化DAC通道1。这里基本上是按我们上面的步骤来初始化的,经过这个初始化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常使用DAC通道1了。第二个函数Dac1_Set_Vol,用于设置DAC通道1的输出电压,通过USMART调用该函数,就可以随意设置DAC通道1的输出电压了。
保存dac.c代码,并将该代码加入HARDWARE组下。接下来在dac.h文件里面输入如下代码:
#ifndef __DAC_H
#define __DAC_H
#include "sys.h"
void Dac1_Init(void);           //DAC通道1初始化
void Dac1_Set_Vol(u16 vol); //设置通道1输出电压
#endif
该部分代码很简单,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在test.c里面,修改main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8 t=0;
       u16 dacval=0;
       u8 key;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Dac1_Init();                //DAC通道1初始化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AC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8");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WKUP:+  KEY1:-");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DAC VAL:");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DAC VOL:0.000V");
       LCD_ShowString(60,190,200,16,16,"ADC VOL:0.000V");
       DAC->DHR12R1=dacval;//初始值为0
       while(1)
       {
              t++;
              key=KEY_Scan(0);
              if(key==4)
              {
                     if(dacval<4000)dacval+=200;
                     DAC->DHR12R1=dacval;            //输出
              }else if(key==2)
              {
                     if(dacval>200)dacval-=200;
                     else dacval=0;
                     DAC->DHR12R1=dacval;           //输出
              }
              if(t==10||key==2||key==4)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DHR12R1;
                     LCD_ShowxNum(124,150,adcx,4,16,0);                 //显示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DA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7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7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1,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adcx=temp;
                    LCD_ShowxNum(124,190,temp,1,16,0);        //显示电压值整数部分
                    temp-=adcx;
                     temp*=1000;
                     LCD_ShowxNum(140,190,temp,3,16,0X80);     //显示电压值的小数部分
                     LED0=!LED0;
                     t=0;
              }
              delay_ms(10);

       }
}
此部分代码,我们先对需要用到的模块进行初始化,然后显示一些提示信息,本章我们通过WK_UP和KEY1(也就是上下键)来实现对DAC输出的幅值控制。按下WK_UP增加,按KEY1减小。同时在LCD上面显示DHR12R1寄存器的值、DAC设计输出电压以及ADC采集到的DAC输出电压。
本章,我们还可以利用USMART来设置DAC的输出电压值,故需要将Dac1_Set_Vol函数加入USMART控制,方法前面已经有详细的介绍了,大家这里自行添加,或者直接查看我们光盘的源码。
从main函数代码可以看出,按键设置输出电压的时候,每次都是以0.161V递增或递减的,而通过USMART调用Dac1_Set_Vol函数,则可以实现任意电平输出控制(当然得在DAC可控范围内)。
24.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通过下载代码到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上,可以看到LCD显示如图24.4.1所示

24.4.1 DAC实验测试图
同时伴随DS0的不停闪烁,提示程序在运行。此时,我们通过按WK_UP按键,可以看到输出电压增大,按KEY1则变小。
大家可以试试在USMART调用Dac1_Set_Vol函数,来设置DAC通道1的输出电压,如图24.4.2所示:

24.4.2 通过usmart设置DAC通道1的电压输出
《STM32开发指南》第二十四章
实验19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一下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