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基于单片机音乐彩灯控制电路

楼主:
基于单片机的数字音乐芯片控制电路,通过对音响设备输出端子中输出信号的音乐节奏进行识别和数据采集,合理地利用芯片的接口技术,并利用嵌入式单片机系统实现对音乐节奏识别,灯光系统的智能控制,使灯光随着音乐的节奏、大小、音调而变化
(1) 基本性能要求
有三路不同控制方法的彩灯,用不同颜色的LED表示;
第一路为音乐节奏控制彩灯,按音乐节拍变换彩灯花样;
第二路按音量大小控制彩灯。音量大,彩灯亮度加大,且彩灯被点亮的数目增多,反之亦然;
第三路按音调高低控制彩灯,低音时,某一部分灯点亮;高音时,另一部分灯点亮。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doyoung.net/works/DISMUSIC3/index.html
可以参考参考。能不能做出来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我做的,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网友:
这里面的话难度应该就在于音频的FFT算法吧,单片机内部AD采音频信号的左右两通道音频电压,好好看看那个算法!

网友:
额,这个单片机没学过,不熟悉,熟悉的是51.52系列单片机,
而且他那个好像只是实现了一个声音大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