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在铺铜的时候出现Access violation

楼主:
protel99se 在铺铜的时候出现Access violation怎么解决呀?

网友:
没出现过类似情况啊,会不会是软件没装好、设置不对、或是操作失误呢?自己先检查一下

网友:
Access violation???什么意思,,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