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参数怎么理解呢?求助,我是个初学者

楼主:
传感器的参数怎么理解呢?求助,我是个初学者

网友:
传感器参数太多了.
你是指什么传感器的哪个参数?

r提问具体些会好些.

可加传感器版块QQ群:285537089

网友:
个人见解:传感器说白了就是用来将实际生活中的物理量转化为模拟电压量或者直接转换为数字量,但是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选择传感器要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来选取,这就是所说的参数选择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精度,2、应变量的反应程度,3、温漂,这些参数在传感器的技术资料上都会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