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ARM字符串和8位C51字符串区别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的LM3S6911芯片,把C51字库操作移植过来,结果显示字符是不对的!不知道哪位能否给出移植的指示!我怀疑就是需要重写或者需要下载支持软件!比如一个字符串,51用多长来表示,LM3S6911又是用多长来表示呢?

网友:
都用unsigned char 数组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就是这个啊。但是经过转换就不一样。昨天调试用串口以字符串的方式输出汉字的十六进制字符表示就是GB2312的码表,说明在KEIL应该已经是转换的(但是如果是数字或者字母,则是以ASCII的形式显出来的)!在C51的编译的似乎没有转换。这个很难直接移植了。现在看来算法要重新做过,可是要怎么搞我确实还没有整个眉目出来,各位高人可以继续提点提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在字符数组里边赋值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就是这个啊。但是经过转换就不一样。昨天调试用串口以字符串的方式输出汉字的十六进制字符表示就是GB2312的码表,说明在KEIL应该已经是转换的(但是如果是数字或者字母,则是以ASCII的形式显出来的)!在C51的编 ...
搞不懂你想表达什么,最好有截图之类的,文字很难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我把char 转换为整型的函数移植的时候,里面的整型定义为CHAR型了!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strlen()函数在keil arm 里不能用,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我把char 转换为整型的函数移植的时候,里面的整型定义为CHAR型了!这个问题已经搞定,但是还有一个问题,strlen()函数在keil arm 里不能用,你遇到过这样的事吗?
包含头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包含了的!我进里面去看了,和C51的string.h 的内容不一样!

网友:
可以再详细描述一下问题现象,字符显示不对有几种可能性;
1、字符集问题,或者说是编码问题;
2、如果涉及到字库,请查看一下文字绘制部分的代码是否移植正确了;

网友:
就是 strlen()这个函数,在keil ARM 编译器里就不认了!文件包含是有的!字符问题是解决了的!对啦,你们有谁用过KEIL ARM 下的汉字的拼音输入法没有,如果有,能否发出来参考一下,我的C51的拼音输入法,移植过来也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含了的!我进里面去看了,和C51的string.h 的内容不一样!
我有用,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奇怪了,你能否把你的头文件给我参考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