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放大器类还有会有吗,现在题目越来越难出了

楼主:
放大器类题目出的很难出了,怎么想都不好出,估计有纯放大器类估计往高频和低功耗方向走

网友:
回复 楼主:

竞赛专版最近要火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会的,马上又要2年一届的国赛了。

网友:
大家都来交流吧

网友:
南华大学黄智伟 在本论坛发表的与放大器有关的一些文章,也许对你有用。 南华大学黄智伟 2011年D题LC谐振放大器获奖作品分析 南华大学黄智伟 2011年D题LC谐振放大器获奖作品分析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14小时之前 | 评论(0) | 阅读(37) 南华大学黄智伟 放大器类赛题使用的元器件汇总及有关设计制作中的一些问题探讨 南华大学黄智伟 放大器类赛题使用的元器件汇总及有关设计制作中的一些问题探讨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11-02 | 评论(1) | 阅读(204)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减少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杂散电容影响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减少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和输出杂散电容影响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7-21 | 评论(4) | 阅读(340)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介绍一种滤波器电路设计的简易方法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介绍一种滤波器电路设计的简易方法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7-21 | 评论(3) | 阅读(430)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这个暑假做什么?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这个暑假做什么? .......准备参加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学生,现在是大二的学生,按照课程安排,目前已经完成模拟电子和数字电子技术的课程学习,已...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5-10 | 评论(1) | 阅读(554)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选择ADC和DAC电压基准的一些考虑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选择ADC和DAC电压基准的一些考虑 因为数据转换系统的精度非常依赖于由内部或者外部直流(DC)电压基准所确定电压的精度,所以在设计一个数据转换系统时,选择电压基准源是...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5-03 | 评论(2) | 阅读(589)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ADC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ADC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在电子设计竞赛作品中,ADC几乎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之一。下面介绍ADC的选择时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 1. ADC的分类 常用的ADC有积...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5-03 | 评论(1) | 阅读(506)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电源类”赛题分析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电源类”赛题分析 1. 历届的“电源类”赛题 在10届电子设计竞赛中,电源类赛题有8题: ① 简易数控直流电源(1994年A题) ② 直流稳压电源(1997年A题) ③ 数控直...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2-25 | 评论(11) | 阅读(1287)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仪器仪表类”赛题分析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仪器仪表类”赛题分析 1. 历届的“仪器仪表类”赛题 在10届电子设计竞赛中,“仪器仪表类”赛题是电子设计竞赛中出现的最多类型的赛题,“仪器仪表类”赛题除了19...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2-23 | 评论(18) | 阅读(1361)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放大器类”赛题分析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电子设计竞赛 “放大器类”赛题分析 1. 历届的“放大器类”赛题 在10届电子设计竞赛中,“放大器类”赛题除了1994年外,其它每届都有,共有10题: ① 实用低频功率放大器(1995...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2-22 | 评论(21) | 阅读(2650) 南华大学黄智伟 控制类赛题分析 南华大学黄智伟 控制类赛题分析 1.历届的 “控制类”赛题 “控制类”赛题是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的一大类,在10届电子设计竞赛中,“控制类”赛题除了1994和1995年外,其它每届都有,共有12题,仅次于“...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2-20 | 评论(12) | 阅读(1143)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系列教程) 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一. 基本技能训练南华大学黄智伟 备战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 基本技能训练训练内容:1.元器件的选用包括:电阻(位)器,电容器,电感线圈,变压器...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2-02-16 | 评论(24) | 阅读(2919) 南华大学黄智伟系列 请注意:电原理图常见的几个错误 电路图的画法,应该按GB 6988.1~7—86《电气制图》、GB 4728.1~13—84,85《电气图用图形符号》、GB 5465.1~2—85《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标准绘制。电路图中的项目代号、文字符号,也一律按GB 5094—85《电气技... 点击此处查看原文 2011-08-19 | 评论(4) | 阅读(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