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于CCS5的使用疑惑以及一点点心得,求助!

楼主:
各位坛友大家好,我是一名C2000菜鸟,刚入手了C2000的板子,正在摸索,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十分迫切需要解决,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1  为什么我安装的controlsuite在TI的Resourse 搜索窗口显示不出来?一直只有MSP430的,我要C2000的。
  我的controlsuite是在官网下的离线安装版本。与CCS是同一目录。但是就是不显示。我现在想到的方法
  是直接到例程目录里打开但是很麻烦。怎么才能让在Resourse 搜索窗口显示?需要导入过程吗?
2  大家是怎么用controlsuite的?里面的头文件,库函数是如何放到自己新建的工程里面的?
3 说道新建工程,TI的指导书不论是CCS5还是C2000我感觉都语焉不详,到底怎么新建工程,怎么设置目标的属性,
  怎么开始DEBUG。。。。。我感觉都很有问题,目前论坛的教程也没有涉及。求大神做个详细视频啊。

一点经验:下载CCS5先注册,再下,这样就很顺利。
          另外,安在其他盘目测也可以。

网友:
其实这些问题都在论坛里有回答。

网友:
希望这两张图能让你入门。

网友:
非常感谢!!!!但是还有,我在resourse explore里面找不到cintrolsuite啊,请问要怎么才能找到呢?谢谢了!!

网友:
经过这一步之后,TI Resource Explorer下就可以看到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再次感谢您,可是这一步在哪呢?还有CCS不安在C盘可以吗?我的C盘实在是装不下啊。。。。。。求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装在C盘,我就装在D盘的,你用的是不是CCS5嘛,我用的是CCS5,菜单VIEW--->TI Resource Explorer,然后往下滚嘛,找到配置resource explor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您。有些理解了,之前没有看到resource explore这些选项是可以点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参考ccs5的说明书新建工程试验,可是每次都提示我:
line 19: fatal error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x_Project.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新增加文件链接吗?
但是我增加了之后又提示我有Redefine,这是因为DSP28x_Project.h是在外面么?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有些理解了,之前没有看到resource explore这些选项是可以点的,非常感谢!
现在我还有另一个问题,我参考ccs5的说明书新建工程试验,可是每次都提示我:
line 19: fatal error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x_Project.h"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新增加文件链接吗?
但是我增加了之后又提示我有Redefine,这是因为DSP28x_Project.h是在外面么?
那应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理解,CCS5的例程包括了各种头文件,宏定义,所以我们自己编写一个
程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思路:

1 把TI自带的各种头文件,库文件拷进去
2 自己写自己的内容,可以随意引用各种头文件当中的变量来操作各个外设
3  debug ?

还有,为什么CCS5 的edit界面貌似没有其他编译器常见的  撤销 操作?
DEBUG界面感觉也不丰富。。。。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这个帖子嘛,或许对你有帮助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489-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edit菜单下有撤销操作,debug调试窗口也很丰富啊,好多都在菜单下,工具栏上没有,可以点出来,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可以截个图给 看看么,,,,,找不到啊。。。。。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帖子确实很好,基本解决了我的所有疑惑。。。。太感谢您啦!顺便问下,这个
帖子有续集吗?谢谢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是你自己在c2000版块里搜嘛,有很多有帮助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了解,多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