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开关电源输出功率上不去?

楼主:
我做了个双管正激开关电源,欲使输出功率为150W,但实际我用1欧姆电阻测量时只能到6.几安,也就是实际输出功率只有40W

网友:
设计的其它指标呢?电路呢?测试的详细数据呢?

网友:
既然是楼主做的,估计这种开关电源原理上,应该是相当的熟悉了,,双管正激开关电源要比一般单管复杂一些。

既然输出功率达不到,就看看是不是功率限制了,,哪些因数会限制功率呢?比如频率,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