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的GPIO配置问题,求指教!?

楼主:
有哪位朋友知道!我做GPIO配置的时候,为什么
/sys/kernel/debug/目录下是空的!?

看到资料/sys/kernel/debug/omap_mux目录下应该有每个GPIO的配置信息的!
哦!忘记说了!我的板子是beaglebondA3

网友:
这个和你的config有关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是需要在linux Kernel 做config(make menuconfig)的时候做些设置吗?

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我也碰到 一样的问题,同求解决方法。

网友:
我记得在那里看到过这个问题,貌似是没有挂载某一个文件系统之类的,记不太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