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求助

楼主:
这个代码为什么只能让灯亮,而不能实现他的闪烁。。。求教大神,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1=P1^0;
uchar num;
void main()
{    d1=1;
TMOD=0x01;
TH0=(65536-65535)/256;
TL0=(65535-65535)%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diancaodongqu() interrupt 1
{
  TH0=(65536-65535)/256;
     TL0=(65535-65535)%256;
  num++;
  if(num==20)
  {
  num=0;
  d1=0;
  }
}

网友:
while(1)循环里什么都没有,你的程序一直在空循环,当然不会闪啦

网友:
额。谢谢,不过如果中断函数执行完之后,是继续执行主函数的第一句,还是从WHILE开始执行?

网友:
进入中断的时候执行到哪条语句,出来就是哪条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