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launchpad串口的问题???

楼主:
对比了一下,以上3个版本的MSP-EXP430G2,发现有些地方有所改动。不过有一点不太明白,就是关于串口的问题:
G2553是自带USCI是可以实现串口通行的,我运行串口例程的时候,却发现USCI实现的串口例程msp430g2xx3_uscia0_uart_01_9600,没有数据到串口调试精灵,但是用timer a实现的串口例程msp430g2xx3_ta_uart9600可以发送数据到串口调试精灵。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仔细看了下原理图和PCB、数据手册、例程。

我发现msp430g2xx3_ta_uart9600例程里是这样定义的,
#define UART_TXD   0x02                     // TXD on P1.1 (Timer0_A.OUT0)
#define UART_RXD   0x04                     // RXD on P1.2 (Timer0_A.CCI1A)
所以这个例程能通过f16X的串口将数据穿到USB接口,最终传到电脑上。而反观msp430g2xx3_uscia0_uart_01_9600,它是通过P1.1P1.2的第二功能实现串口,但是引脚是这样定义的P1.1/UCA0RXDP1.2/UCA0TXD。所以按照MSP-EXP430G2的线路,它是无法和电脑通信的。
最后我想问的是,MSP-EXP430G2的线路不改成BTXDP1.1相连,BRXDP1.2相连。然后把msp430g2xx3_ta_uart9600例程里的预定义改了就行了??

网友:
你这从哪里粘过来的呀,图片都没有上传,打不开呀

网友:
晕菜这图怎么回事,重新弄一下

网友:
哪来的三个版本?
能不能罗列一下?再去官方去找这些不同版本是不是很麻烦?

老版本的是不是用G2553的UART功能是不是要跳线飞线?
G2553的UART的管脚定义是管脚功能是固定死了的,定时器模拟的功能引脚也是固定死了的,好像都不能通过软件一定实现的吧?那是cpu芯片硬件固定的。当然定时器模拟的可以不使用引脚复用功能而用软件操作IO,但是因为定时器模拟的软件版本在前,所以可能也就不改了。
所以是不是要使用G2553的硬件UART功能不用飞线之类的改动,只能在新版本硬件的LaunchPad上使用?但是还是需要手工调整一下跳线器,如图:

网友:
看了你那段英文,我明白了。

我手上有两个版本的,1.4和1.5的,1.5的用硬件 UART的话,确实要飞线,将J3的TXD和RXD那两对跳线帽取下,两边得引脚交叉相连就好。1。5版本的,则只需要将TXD和RXD那两对跳线帽横着插。如你贴上来的那段英文所说,怪我没有认真看清楚。不过,TimerA模拟SW应该可以改吧,因为他后面又说,如果使用软件 UART的话,跳线帽的位置两种都可以,取决于TX和RX在软件所中的定义。请问怫悰大哥,你这段英文那里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