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按键GPIO模式的选择

楼主:
看《零死角玩转stm32》中关于按键实验分析中看到,按键 GPIO端口应该如何进行配置?
火哥说两种方案:

火哥用的第一种,所以初始化函数是: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按键端口(PE5)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我用的开发板是STM32VLDISCOVERY,按键的硬件电路是第一个图,模式选为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就不行了,我改成GPIO_Mode_IN_FLOATING就好了。请问GPIO_Mode_IPU这种模式为什么在STM32VLDISCOVERY上不行??

网友:
最上面的那个图因为存在下拉电阻,IO必须配置为高阻输入态即所谓的“浮空”,配置成弱上拉型会有问题,下面的两个图可以配置成弱上拉态也可以配置成高阻输入态。

网友:
嗯,知道了。谢谢chunyang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