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转载)

楼主:
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与解决办法 发布时间:2010-01-12 15:24:04

很多人都碰到过调试器不能连接到STM32的问题,不管是IAR的J-Link还是Keil的ULink,或者是ST的ST-Link。出现这个问题时,调试软件会提示不能建立与Cortex-M3的连接,或提示不能下载程序,或提示找不到要调试的设备等。

这样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调试那些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或在调试低功耗模式的程序的时候。

所谓“可以在CPU不干预的时候自动运行的模块”包括:DMA、定时器、连续转换模式下的ADC、看门狗等模块。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

1)调试器需要在RAM内执行一段程序,对Flash进行擦写操作,如果不停止这些自动运行的模块,它们会干扰程序在RAM中的执行,致使下载失败。比如DMA模块被配置为不停地拷贝一段数据区,而调试器刚好需要使用DMA数据传输的目标区域,这时DMA的操作将会与调试器的操作发生冲突。再比如,如果启动了看门狗而没有执行硬件复位,则在下次调试器需要下载程序时,看门狗超时将触发芯片复位,导致下载操作失败。

2)低功耗是通过停止CPU的时钟而实现,JTAG调试是通过与CPU的通信实现,停止了CPU的时钟致使调试器会失去与CPU的通信。

有人说“我停止调试的时候,这些模块已经停止了运行,应该不会干扰到后续的调试”,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看:

一、调试器是通过停止CPU核心的时钟来停止被调试程序的运行,实际上被调试芯片的硬件模块并没有被复位,它们还处于使能状态,那些能够自动运行的模块只是处于暂停状态,一旦恢复了时钟之后,它们仍会继续运行。

二、目前常用的调试软件,不管是IAR EWARM还是Keil MDK,调试软件界面上的"复位"按钮都不能对芯片执行硬件的复位,这个"复位"按钮只能对芯片内的程序执行软件复位,即把运行指针重新指向复位地址。

三、使用板上的复位按钮可以手动地进行硬件复位,使所有模块(包括那些能够自动运行的模块)停止工作并恢复到复位状态。但是当调试器需要控制CPU之前,它需要先为CPU核心提供时钟,然后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做一些初始化的动作,然后才能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在调试器为CPU核心提供时钟之后,用户程序就已经开始运行起来,如果用户程序在调试器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之前,就初始化好硬件模块并启动运行,则仍然会产生与调试器的冲突。

根据以上的分析,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调试器接管CPU核心的控制权之前,必须停止所有能够自动运行模块的操作,使它们处于关闭状态,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有以下几种方案;

1)每次退出调试状态时,先停止所有模块的运行,比如执行该模块的DeInit()操作。

2)在main()函数开始时,不管各模块处于什么状态,先执行该模块的DeInit()操作,然后在程序中较晚的时间或真正需要时再开启相应的模块。这样保证在刚进入调试状态时,调试器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初始化和下载程序的操作。先执行该模块的DeInit()操作的目的是为了关闭哪些上一次操作开启的模块。

3)调整BOOT0/BOOT1的设置,把启动模式改变为从内部SRAM启动,再结合手工硬件复位。由于BOOT0/BOOT1的状态只在硬件复位时是有意义的,而调试器不做硬件复位,所以这样的设置不会影响调试器下载程序到Flash中,也不会影响在Flash中调试程序。

网友:
谁给讲讲sw模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