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截图,为什么把程序download到msp4302231 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P1上连得啥?晶振多少?

网友:
工程的DEBUG配置过了吗?

网友:
一开始我的也这样    现在可以了  5000改50000试试
#include "io430.h"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P1DIR |= BIT0|BIT6;
  while(1)
  {
    unsigned int i;
    P1OUT = BIT0;
    i=50000;
    while(i--);
    P1OUT = BIT6;
    i=50000;
    while(i--);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了 问题解决了!我把IARLIFET DEBUGGER 里的download里面的三个选项都打上勾 就可以了 虽然不知道那三个有什么作用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吧?你肯定是还更改了其它的
这三个出了第一项,其它两项谨慎使用,一般初学者不要使用可能很容易导致芯片里的出厂校准数据之类的丢失等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他记得都没改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