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的MMU的问题

楼主:
MMU初始化,在linux内核那部分进行的啊?找了半天,没找到!!!
还有就是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的映射是人为指定的,还是有MMU处理的啊?
要是人为指定,那么在linux内核的那部分涉及到了??

还有就是要是访问arm处理器的寄存器,是不是也是通过MMU转换成物理地址去访问的啊??

网友:
还有就是虚拟地址与物理地址的映射是人为指定的,还是有MMU处理的啊?
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是人为指定的,我们需要初始化页表等数据结构;

还有就是要是访问arm处理器的寄存器,是不是也是通过MMU转换成物理地址去访问的啊??
这个要看是否启用了MMU,因为寄存器地址与内存是统一编址的,访问功能寄存器就和访问内存的意思差不多,如果没有启用MMU的话就是通过物理地址访问了;

可以看下《ARM体系结构与编程》 MMU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人为指定物理地址到虚拟地址的映射,那内存映射应该映射到虚拟地址的3G以上空间吧??还是随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不能说是随便,但映射到哪个范围更多是由自己决定,可以吧内存空间映射到3G以上也可以吧功能寄存器地址映射到3G以上,这个应该没有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