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602显示器功耗问题

楼主:
用51单片机加1602做了一个万年历,4节5号电池供电,发现耗电量挺大,十几天的功夫就没电了,这还是在没开1602背光的情况下,开背光撑不了三四天。
请教各位大牛,是否可以给1602设置一个电源开关,想看时间时打开看一下,平时就关闭。这个想法可以实现么?如果不能,用什么办法能将这个51+1602的功耗降下来?
先谢谢了,望不吝赐教!

网友:
1602液晶的功耗本来就很大。想低功耗的话可以用段码式的液晶。至于能不能关掉液晶的电源,当然是可以的,用一个三极管控制液晶的电源就可以了,就像控制LED一样。不过等你要看的时候得重新初始化液晶!

网友:
楼主的设计不妥,应该使用段式LCD做显示,点阵LCD的驱动芯片功耗太大。另外要注意系统的低功耗设计,该深度休眠时一定要休眠,而且这里51的功耗也显得过大了,用MSP430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