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OCMJ15X20D液晶显示屏

楼主:
先用51的程序成功可以使OCMJ15X20D液晶显示屏成功显示,但是430上就不能显示啦。。真心搞不懂啊。。求教大神。。。
写进去寄存器在读出来都是错误的。。。。不知道哪位大神搞过的求指教

网友:
还有就是这个函数搞不懂诶
void lcd_datawrite(uchar wrdata) small
{
  while(lcd_busy == 0);
  lcd_data = wrdata;
  lcd_cs1 =0; // chip enable.
  lcd_rd = 1; //
  lcd_rs = 1; // rs = 1;
  lcd_wr = 0; // wr = 0;
  delay_nop(1);
  lcd_wr = 1; // wr = 1;
  lcd_rs = 1; // rs = 1;
  lcd_cs1 =1; // chip disable.
}

lcd_busy。。端口给的datasheet上写的是 while(lcd_busy == 1);
但是我把程序移植到51板上必须是 while(lcd_busy == 0);才能显示。。我纠结了

网友:
资料上好像可以设置高或者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