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先看图

电路中的一部分,电源部分,USB供电和外接电源供电,今天把板子焊好,插上USB线,把开关打开,LED灯D3亮(红色led),D4不亮(绿色led),用万用表测usb电源输出,只有2.5V多,1117的输出就只有1.6V多了,把开关关了,usb电源线和地之间的电压又是5V了,是什么原因把电压给拉低了呢,以前好像遇到过,忘了当时是什么原因了,是焊板子什么地方短路了吗,这个我测没发现电源和地之间短路啊

网友:
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是个很常见的问题啊,求指导啊

网友:
LZ分析下,ePower的电位,我都怀疑你的芯片已经跪了,就说到这里了。

网友:
既然5V的都正常,还是仔细检查U4的的电路,认真测量一下,看看是否接错?焊接方面,,,感觉不难处理

网友:
楼上,你看楼主5V稳压芯片的输出接在USB上,但是输入却开路不觉得很奇怪么。。。
我的建议倒是在这个稳压芯片的输出到输入接个二极管,估计能够解决所谓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我说了是两个电源供电嘛,如果没外接电源,就用USB供电,USB输出是5V的电压,所以,1117-5V被旁路,如果不用USB电源,外接一个大于5V的电压,经11117-5V稳成5V的,给系统供电,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经检查不是稳压芯片的缘故,是后级接口芯片的问题,插上,上电,电压又被拉低,取了就是正常的了。接口芯片是CAN接口芯片PCA82C250,不明白为什么为这样,换了另一片,还是有这问题,是不是没做隔离啊,PCA82C250我也是5V供电

网友:
显然存在短路或负载过重的情况,USB端口进入保护态了。USB的电源回路按规范要串一个自恢复保险,额定供电电流通常是500mA,个别主板有增强型的USB接口,注意负载不能超出规范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板子没焊好,有地方短路了,不好查啊

网友:
不是,楼主,LM1117-5V的输出比输入高5伏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懂什么意思

网友:
你USB供电,然后又没有接外部电源,你ePower的点平就是零,而USB是5V。输出比输入大5V怎么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电源啊,USB电源也是输入,外部电源也是输入,它们之间是并行关系,只需要其中之一就可以为系统供电了,不知你懂我的意思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