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英雄,430 开发完,集成到pcb后,一般是留个什么样的烧写接口?

楼主:
首先感谢本版的各位热心网友,在我之前的从液晶提取数据,到串口地址多机通讯遇到困难,大家鼎力帮助,我现在独立模块基本完成了,需要把一些外围画到PCb中
    请教各位英雄,430 开发完成后,集成到pcb后,一般是留个什么样的烧写接口?BSL?还是JTAG?能不能给个示例电路?

网友:
JTAG啊,可以在线调试,BSL就一烧写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JTAG的接口大不大啊

网友:
这个根据你的需要进行,一般留取纯烧写口也就是BSL即可,当然,如果还需要进一步的在板调试可以留取JTAG口。

网友:
你参考下这个

网友:
你用sbw就好了,两个线

网友:
sbw接口的话,其实就四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