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见检测蜂鸣器的声音

楼主:
好像咪头不能检测蜂鸣器的声音。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到蜂鸣器的声音啊~

网友:
用MIC当然可以,注意增益要够。

网友:
这不简单么?用一块加速度传感器放在蜂鸣器上,用块LM3S9B,多牛逼

网友:
楼上杀鸡用牛刀,而且效果可差远了,特别是灵敏度方面。

网友:
蜂鸣器发出的声音,一般选择音频内最易实现的1K~2K范围,所有处理声音的东东都可以用。如果再加上滤波什么的,可以实现高灵敏度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