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信号怎样调制发射

楼主:
请教诸位:传感器的激励频率2KHz(其中包含需要被检测的信号),这种交流频率能直接作为调制信号发射吗?会不会丢失需要的东西?如果可以的话,应当选择什么样的方式?

网友:
不太懂,来了解这方面相关的知识!

网友:
2KHz的信号直接发射的话天线尺寸可是巨大无比的(你可以自行计算一下2KHz信号的波长,天线尺寸通常为其1/4),显然楼主的想法不切实际。楼主应该说清楚你的应用需求到底为何。

网友:
发射天线并不一定用半波或1/4天线,但2K的实现起来确实困难。应该再作高频调制后发射。

网友:
不是太懂,,过来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表达的失误!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
          传感器的激励频率 交流2kHz,里面含有被测的有用信号.可不可以不必先检出有用信号,直接将这个2kHz交流加载到更高的载频发射出去?
         因为对IF很多基本概念不是不明白,就是似懂非懂!常见的无线电广播原理是一个音频信号再加上载频来完成发射,而上述的想法似乎多了一层东西,在网上也没有查到了类似的介绍,所以特来此请教指点.

网友:
可以。2K的交流信号中包含“有用信号”时,也可以将包含有用信号及2K信号一起调制发射。这样,在接收时,需要从高频信号中解调2K的信号,并再作处理以得到“有用信号”。一般地,可以将2K的激励信号去掉,这样,调制后的信号的频谱就窄一些,或者,在相同频谱时,可以增大有用信号的功率比例。

网友B:
谢版主!传感器位于现场,从2K激励频率中检出有用信号的电路牵扯较多比较麻烦繁,觉得将这一环节脱离开现场要省事得多,所以才想到了上述方案,这是不是类似属于二次调制的说法?这种情况下调频和调幅选哪种发射方式更好?

网友:
可以将已调制的2KHz信号再次调制到更高频率进行发射,但这样的方案不好,应先解调出基带信号,然后再调制到高频信号上,特别是你的基带信号为线性信号时,否则为了保证较低的失真度,对高频电路部份的要求较高,成本和复杂性反而更高。即使基带信号是数字信号,那也应解调后再调制发射,调制在音频范围内的数字信号一定波特率很低,调制方法也不复杂,这样做系统也自然会更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版主!传感器位于现场,从2K激励频率中检出有用信号的电路牵扯较多比较麻烦繁,觉得将这一环节脱离开现场要省事得多,所以才想到了上述方案,这是不是类似属于二次调制的说法?这种情况下调频和调幅选哪种发射方式更好?

前面说过,如果是线性信号,直接再调制对信道失真度有要求,你只会遇到更多麻烦,先搞清有用信号的提取方法吧,与高频电路的调制解调比决不可能更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