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外接UART IC

楼主:
請問各位高手你們有用過MSP430外接uart ic嗎?
如有用過是哪個型號呢? 我有個限制條件是只能用一般的IO口去連接,
SPI不行,目前我有找到兩個型號一個是PC16550D跟TL16C752B這兩顆IC
但是網路上找的到的接線圖都是與DSP去做連結的,實在是不知道要怎麼應用在MCU上
可以請你們幫幫我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高手你們有用過MSP430外接uart ic嗎?
如有用過是哪個型號呢? 我有個限制條件是只能用一般的IO口去連接,
SPI不行,目前我有找到兩個型號一個是PC16550D跟TL16C752B這兩顆IC
但是網路上找的到的接線圖都是 ...

你的MSP430本身不支持UART吗?

网友:
直接将串口芯片与430的IO相连即可,注意务必仔细阅读理解串口芯片的器件手册,用430的IO去实现其操作时序即可。通常的原生串口芯片都是并口操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身支持 但數量太少 所以必須擴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 您好 我datasheet看了好久 連最基本的鮑率設定都不太明白 更何況其他的 我陷入了困境了 ><

网友:
要耐心,缺乏相应基础知识的话,赶紧去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