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reescale MPC8377VRALG 的架构和CPU类型是什么?

楼主:
我用的芯片是Freescale MPC8377VRALG,现在想用crosstool-ng编用在这块芯片上的交叉编译工具链。在crosstool-ng menuconfig配置中“Target options”下有几项不知道填写什么,请大家提供帮助。谢谢!

Target options  --->
    ( )  Generate code for the specific ABI
    ( )  Emit assembly for CPU
    ( )  Tune for CPU

网友:
这个跟架构没关系吧。通常选第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项是没有选项的,需要自己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