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定时器的计数功能,HS1101湿度传感器的显示

楼主:
HS1101 湿度传感器与555定时器配合使用。用PIC16f877a单片机采集频率,用以显示湿度值。
用pic的定时器0(做定时器用)和定时器1(做计数器用)对RC0(T1CKI)引脚进行脉冲采样。程序上应该怎样配置它们的各个寄存器呢?在一个程序里不能同时写两个中断函数,那又该如何实现呢?希望高人解答,时间紧急希望您不吝赐教!!!
附件是我的电路图。

test.DSN

pic湿度传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HS1101 湿度传感器与555定时器配合使用。用PIC16f877a单片机采集频率,用以显示湿度值。
用pic的定时器0(做定时器用)和定时器1(做计数器用)对RC0(T1CKI)引脚进行脉冲采样。程序上应该怎样配置它们的各个寄存器 ...
感觉描述不是太明白,但是,感觉功能不复杂。你的设计感觉好像不合理呀。需要2个Timer来做吗?
"在一个程序里不能同时写两个中断函数"这个又是什么意思?怎么觉得很有问题似的。

建议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先描述你的功能需求what(也就是说你想做成什么东西,不要说你怎么做),然后才是描述你自己的设计方法how和why,这样的描述才是好的。

先说what,再说how,再说why。有时how和why在一起。但一上来一定是what,你直接上来说how和why,别人一定是听得云里雾里。
这个本来也是人认知事物的一个流程。

注意功能需求是不涉及到底层实现的。
描述了功能后,一般别人看了会理出多种作法,然后从中选出最合适的。

如果你在描述功能的同时,夹杂着你自己的设计思路,可能由于你涉及思路有误或者是就算是无误但最后做出来的不是你要的东西。
所以还是一步一步来,围绕着功能需求来做,理出最合适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两个定时器的用意是,timer0用作定时器,50ms溢出中断;timer用于计数器(现在省去timer
的中断),每个50ms取走timer1计下的值,清空TIMER1 L/H寄存器,准备下次继续计数。
功能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两个定时器的用意是,timer0用作定时器,50ms溢出中断;timer用于计数器(现在省去timer
的中断),每个50ms取走timer1计下的值,清空TIMER1 L/H寄存器,准备下次继续计数。
功能就是这样。

真不好意思,还是看不懂你想做什么。基本功能就是想采集湿度并显示出来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就是想采集并显示,就这简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