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接收1602显示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20000
#define bps 9600
/*LED_Buffer[16]用来存储串口发送的数据,com_dat用来记录串口发送的个数*/
uchar LED_Buffer[16], *q, com_dat;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这三个引脚参考资料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
* 名称 : Delay(uint del)
* 功能 : 延时10ms * del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 i for(j=0; j<1827; j++)
;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140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 i<=10; i++)
for(j=0; j<=2; j++)
;
}
/********************************************************************
* 名称 : enabl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enable(uchar del)
{
P0 = del;
RS = 0;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write(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rite(uchar del)
{
P0 = del;
RS = 1;
RW = 0;
E = 0;
delay();
E = 1;
delay();
}
/********************************************************************
* 名称 :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enable(0x01);
enable(0x38);
enable(0x0c);
enable(0x06);
enable(0xd0);
}
/********************************************************************
* 名称 :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rite(sign);
}
/********************************************************************
* 名称 :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u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if(hang == 2) a = 0xc0;
a = a + lie - 1;
enable(a);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p);
  p++;
}
}
/********************************************************************
* 名称 : Com_Int()
* 功能 : 串口中断子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 = 0;
if(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LED_Buffer[com_dat] = SBUF;   //把从串口读出的数存到数组
  RI = 0;
  com_dat++;
  if(com_dat == 16) com_dat = 0;  //当com_dat = 16时,清0,防止数组溢出
}
EA = 1;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串口初始化,晶振11.0592,波特率9600,使能了串口中断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定时器工作在定时器1的方式2
     PCON = 0x00;   //不倍频
     SCON = 0x53; //串口工作在方式1,并且启动串行接收
     /*TH1 = 0xFd;    //设置波特率 9600
     TL1 = 0xFd; */
  TH1 = -(2*fosc/384/bps);
  TL1 = -(2*fosc/384/bps);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S = 1;  //开串口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P4SW=0x70;
uchar i = 0, com_dat = 0;
L1602_init();
Delay(100);
Com_Init();
P2 = 0x00;
while(1)
{
  q = LED_Buffer;
  L1602_string(1,1,q);
  com_dat = 0;
  Delay(100);
}
}
这个是代码,弄了一下午都没弄出来,求高手看下支个招

网友:
是哪儿没弄出来,1602单独显示数据可以显示吗?
给你一个1602的程序,我用过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我在做sim300,上面这个问题我调通了,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问你下,sim300怎么发数据,比如我用wet表示湿度,他是一个随时在变的变量,我发的时候又不能发wet,不然收到的就是wet而不是湿度的值

网友:
SIM300是什么东东?他的资料里面应该有详细的介绍吧?你要发wet可以发数据啊,数据的格式可以由你自己定,当然如果人家有规定好的格式你只能按人家的格式接受了,接受了按照既定的格式解析出来,再显示就行了。一般模块的话都会有指令表之类的东西,去查一下,按照人家要求的去发数据,然后分析人家发给自己的数据。我没有接触过SIM300,具体的说不上来!

网友:
SIM300,我记得好像是个GPRG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