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脉宽调制电路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BUCK电源,按照电路图搭好电路后发现Vo只比Vi小1V左右,不管如何调节电位器Vo都不改变。起先我以为是TL494问题,换成从TI申请的也不行。后来发现调节电位器R45和R11的时候,2脚和15脚上的电压分别在0~5V之间变化,但是1脚和16脚的电压大于5V,3脚的电压也有4.78V。8脚输出电压几乎等于Vcc,我在网上看到3脚电压应该是0.5~3.5变化时8脚输出的占空比才会变化,如果大于3.V就会满幅输出。
       最后我把ADI这一路断开,16脚接地,15脚接REF,R2换成2K之后,1脚电压变为4.75V,当2脚电压高于1脚时,8脚的输出波形如图1所示。然后我把8脚和R5断开,也就是让TL494单独工作,8脚的输出波形如图2所示。我说的有点乱,希望大家能够看清楚。
      我现在想请教大家的是我已经把TL494和外面电路全部断开了,可是为什么8脚的PWM波还是没有。。。。。

网友:
叙述的不是一般的乱,自己都乱了,别人更搞不懂。

图2的 PWM波形不是很好吗,只是占空比高一下,都到93%了,快到极限了。想法把占空比降低,,,
5,6脚锯齿波正常否,另外可调的电阻是不是大了,实际连接的对否,,等等

网友:
感谢你的回答感谢你的回答,首先我可以确定锯齿波是好的:

把8脚和mos管断开之后,用示波器测的8脚波形如图1和图2是示:

(403.71 KB, 下载次数: 9)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输入电压的变化不到2V,而8脚的输出PWM波占空比就从最大变到最小了。我把电位器从103改到204,1号脚的电压为2.1V,调节电位器,只有当2号脚电压在2.1V左右时才会出现上面的变化,而且范围特别小,几乎电位器稍微扭一下就过去了,
想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这次应该说清楚了

网友:
从叙述看,T494工作应该基本正常,可以检查与放大器相连的参数设置,另外可调的电阻是不是大了?
从103改到204不是更大了,13脚接地的连法,输出频率应为震荡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知道问题在哪,板子现在改的太乱了,我准备把TL494那一块重焊。
还有我想问为什么要把可调电阻改小一些,有什么理由吗?
我今天把电位器改成201之后效果也和以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由也不充分。并且你已经改过效果一样。
主要是想通过调整,是否引起4脚的电压变化,4脚是死区控制,应该有0--3V的变化,这个电压可是占空比从最大变化到0。当然这些都是494工作正常的前提。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版主这些天给我的解答,昨天刚找到问题了,是我电路图的错误,那个IRF9540的D极和S极画反了。接好之后调节电位器Vo可以变化了。但是现在我又有了新的问题。。希望您能不吝赐教。。。
1.不管我的VI如何增大,Vo最大只能到10V左右,我搞不懂这是为什么。
2.Vi如果比较大的话(超过15V)那个电感会响,我在网上有人说这是频率低的缘故,我也不是很确信,我的电感是自己绕的,测了一下有20MH,不知道是不是和图上100MH差的太远造成的。
3.最后就是关于纹波的测量,我是用示波器的交流耦合去测的,感觉纹波好大,2,3V的样子,我现在知道的就是加电容,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感觉也没多大效果,想请教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纹波这么大,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可以加一下验证么,效果好了就是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