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时如何选择元件的封装?

楼主:
最近在做毕业设计,我需要把板子做出来,原理图画好了,但是不知道里面的元件的封装怎么选择,软件系统里有个集成的封装库,但是不知道这个封装库的尺寸什么的跟市场上的元件是不是合适,还有就是有的封装库里面同一个元件有好几种封装,比如电阻就有0603、0805等,该如何选择呢?

网友A:
建议楼主,停掉一天的其他工作,先到网上搜集一下元件封装的知识,网上搜索后,再看图片。
然后在找几块元件比较多种封装的电路板,仔细对比一下,,
再然后到电子市场,转悠一下,买几种0603、0805或者插装的器件,,
估计一天足够了。
再然后就彻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停掉一天的其他工作,先到网上搜集一下元件封装的知识,网上搜索后,再看图片。
然后在找几块元件比较多种封装的电路板,仔细对比一下,,
再然后到电子市场,转悠一下,买几种0603、0805或者插装的器件 ...

正解!呵呵
封装很多,需要安装自己设计需要选定,
可以去市场看看,看到实物也就有想法了

网友:
其实楼主关键是见的元器件的与实际封装对不上,如果能计划这么一天,认真做马上就能熟悉。
喊破嗓子,不让甩开膀子,,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关键是实际封装的和描述的尺寸在脑子里对不上,还有就是几毫米的的长度概念没有,另外,实际焊接一下很快就有感性认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啊,刚开始对那些尺寸没大有什么概念,现在好多了。

网友:
封装

你可以自己先到电子市场把元件买到,然后自己量尺寸做封装,像一些常用的在库里就可以找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谢谢了

网友:
楼主每答必谢,赞一个!

这里提醒一下,作为初学者,英制-公制数码游标卡尺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恩恩,谢谢了。

网友:
我都用的是直尺,太苦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