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
大家给看看这两个电路图什么原理啊,谢谢啦。
那两个叠在一起的圆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这两个图

网友:
是IC内部的电路,镜像恒流源。不必过于追究半导体内面的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VCC和-VCC就接正负电源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恒流源的意思,这个不必在意,只是起驱动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电路出自什么地方?

网友:
个人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电流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外文文献,电阻抗成像用的压控电流源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个电流环

网友:
理解为恒流源的一种,具体为什么画成这样,,真不到知啊,查了外文文献怎么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