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iar程序烧入到芯片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叫你如何破解IAR的和如何仿真的。在IAR linker如何设置能将IAR生成HEX文件在AVR STUDIO中烧录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叫你如何破解IAR的和如何仿真的。在IAR linker如何设置能将IAR生成HEX文件在AVR STUDIO中烧录程序。

这个其实就是设置编译器,让其生成hex文件的问题,网上很多地方都能查到啊,你直接查 IAR生成Hex文件 。
基本都是在linker的output里面设置。

注意生成的程序格式一般和编译器是没有关系的,不然就不具有通用性了。一般都是生成hex文件或是bin文件。
很多编译器和烧写器都是支持这两种格式的,当然IAR这样优秀的编译器一定也是支持的。你也可以查阅一下这两种格式的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朋友。LINKER OUTPUT中选项太多,具体选哪个不知道。我选了mpds-i但是出现编译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iar怎么和我的不一样啊

网友:
没让你自己试着改呀,那么多选项,你是想自己侥幸的改出来吗!!!

baidu一搜一大把呀。搜索关键字:AVR iar hex
http://wenku.baidu.com/view/6cdf2c71168884868762d6cb.html
http://www.docin.com/p-572015165.html
http://blog.163.com/lbc_tl@126/b ... 120720108311212871/

网友:
你需要看一下iar的简单教程,设置好之后,保证程序没有语法等错误,
进行下面三步1.compile;2.make;3.download and debug,即可以单步调试。
其实步骤3也就是把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了。

网友:
我这个编译器,没有发现download and debug选项啊。

网友:
应该在project里面吧!!

网友:
IAR只能编译生成hex文件,如果需要烧录还得通过AVRstudio?我在project之中也没有download功能。

网友:
你截图中debug就是我给你抓图中的下载及调试,快捷键是ctrl+d

如果还有问题,那可能就是iar设置的事了,随便下一个iar入门的pdf文件看看,
正确选择芯片、选择是仿真还是接仿真器、接并口仿真器还是usb口的等等
都需要看看是否跟你具备的调试环境一致。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你连接仿真器仿真的时候,已经把程序烧进去了。
如果想单独生成hex,就按照上面几个帖子里说的,就在output里面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选择输出hex文件,就不能仿真,这两个只能二选一。
你可以先仿真,,没问题后,在生成hex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了。

网友:
收藏的好资料发给大家!

网友:
STUDIO中烧录程序。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iar能通过jtagice下载吗?
我用iar生成了hex,但是avrstudio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iar能通过jtagice下载吗?
我用iar生成了hex,但是avrstudio下载不了。

我也是这种情况,生成了HEX文件,不知道怎么通过avrstudio。avrstudio版本是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