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430电压兼容问题

楼主:
msp430f149可以跟sja1000直接相连吗?因为看到430的电压是1.8~3.6v,sja1000的电压是5v,想简化电路,可不可以直接连呢?
还有想问下sja1000可以用1.8~3.6电压驱动吗?

cqr

网友:
你查一下sja1000的数据手册嘛,看它的供电范围 。冒昧的问一下,哥们儿也在做430CAN通讯吗,我在做呢,我用的mcp2515,spi接口访问的

网友:
有些芯片为了统一电压中间要加缓冲器,有些则可以在不同工作电压芯片的口线中间加电阻,
但具体问题还是得具体分析,仔细看一下datasheet,找找里面是否有与3.3V工作的控制器连接的推荐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