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识别假货和引脚

楼主:
我买到了一些ADI的芯片
焊接的时候发现芯片上没有点(如图)或那个凹槽
不知掉是不是买到假货了啊
另外,这种芯片该怎么识别方向呢?(哪边是PIN1)

网友:
MARK正对你,左下为Pin1
一般小片子会有个小点的,可能不明显

网友:
假货不会忘记做那个凹槽和标记PIN1的。
再说这些芯片做假的很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谢谢了啊

网友:
肯定是假货或打磨过的,正规厂家不会这么没规矩地

网友:
ADI芯片假货还是比较多的。建议找正规渠道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