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模块的SPISTE引脚可以不使能吗?

楼主:
SPI模块的SPISTE引脚是低有效,而我的器件是高有效,那么,可以只使能SPI模块的其它引脚,不使能SPISTE引脚,用其IO功能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不使用SPISTE引脚,就会影响CPU速度的。

网友:
影响速度是指用程序语句占用时间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例如,如外部SPI器件操作时,在传送数据时,首先要使能STE;在传送完成后,又要使STE无效。

如果使用全功能的SPI引脚,且使用中断传输方式时,CPU只需要写入SPI寄存器数据后就不用管它了,让它自己去做了,

如果不使用STE,CPU就只能在传输数据时,首先使能STE(或相当功能的引脚)---->  写SPI寄存器 --- > 等待传送完毕 ----->  无效STE

网友:
当然可以配置成IO口,
记得再操作SPI借口的EEPROM中见过,
好处就是这样SET的使能与否用户可以自己操作,
而配置成SPISET后这个管脚是自动的,这种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