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用过ADS1247芯片的?

楼主:
 最近调试ADS1247,用dSPIC33Fj做主控芯片,I/O模拟SPI时序。在试着读ADS1247内部寄存器的值时,但是每次读出来的值都不一样,不知道SPI通信是否正确?

网友:
我最近在调试ADS1246,调试了挺久的没调通,楼主能不能给发一下你的源程序?谢谢啦!541195483@qq.com

网友A:
我调试过ADS1146,是16位的,ADS1247是24位的;输入管脚要加一个共模电压,否则读写寄存器不正确,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调试过ADS1146,是16位的,ADS1247是24位的;输入管脚要加一个共模电压,否则读写寄存器不正确,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这SPI总线还存在共模电压的问题吗。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