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报错

楼主:
Mon Mar 18 16:07:41 2013: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程序全速运行  停止过后就显示上面这条错误 该怎样解决 小弟刚接触430  用的芯片是MSP430F1611  求大神帮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报的是栈溢出,其实是代码有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Mon Mar 18 16:07:41 2013: The stack 'Stack' is filled to 100% (80 bytes used out of 80).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程序全速运行  停止过后就显示上面这条错误 该怎样解决 小弟刚接触430  用的芯 ...

明显是栈不够了嘛。要么修改一下编译器的设置,要么代码中少用点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修改哪儿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修改哪儿设置

栈的设置我见过哪能改,但是我一般不怎么去改。一般都是改代码,因为这样做的话代码的移植性和稳定性都会好很多,但是因为修改编译器参数的话,这个一般不太好,一般都是那些很熟悉编译器的高手会改的。

你可以先把代码尽量写简单些,编译运行没错再加点代码,反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