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ADPCM编解码

楼主:
有谁做过51单片机的  ADPCM编解码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谁做过51单片机的  ADPCM编解码
请指教

没做过,不过感觉有意思。关注一下。

ADPCM不知道是不是RAW格式的数据,也就是AD转换后的原始数据。

你用AD采样出来,注意采样的位数,采样速度。得到的数据后存起来,不过数据量应该很大,然后通过DA用同样的位数和采样率放出来,看能不能基本还原到原来的效果。

之前一个同学做过类似的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