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AFE221 读取SD24位极不稳定

楼主:
本人最近在用AFE221,但是读取SD24的值很不稳定,后面有近16位的数在变动,这是为什么?望大家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AFE221和SD24是什么呀,是DA还是A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A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D

一般AD器件,采样数据一般就算是在稳定状态,这个转换出来的数据也会来回跳动。

低16位在跳动,那你的AD有效位是多少呢?

16位的数据在这整个有效范围内占多少,合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总共24位的ADC,稳定状态下应该只有4位左右跳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恭喜楼主遇到了电路噪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说是电路噪声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其他原因呢?如果是电路噪声的话。。不会跳动这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我用5V的模拟电源(稳压)测试过,也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使用Σ-Δ型ADC时为什么要把ADC芯片远离数字部分?数字部分触发器不停的翻转,会产生很大的噪声。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是不是直接相连了?你想一下数字部分管子不停的开关,芯片的电流忽大忽小,如果将芯片等效为一个电阻,是不是电源电压也忽大忽小啊!24位的Σ-Δ型ADC比较好的可以做到20位(rms),17位(nosie-free)。对于MCU中集成的这个模块,就不要指望能达到这个精度了。以上纯粹是个人理解,不保证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如果是噪声问题的话,那是不是真的没法避免了?
因为我是在做电子秤,测重量的话肯定是要求测量精确并且稳定。。现在遇到这个问题真是让我郁闷啊。。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法可避免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些个人建议:电桥的与ADC相连的路径上加RC滤波电路。MCU的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最好采用不同的电源,并且模拟电源用LDO。在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引脚边加0.1uF的电容,电容尽量靠近引脚。要有地平面,不一定完整,但至少75%。你的LDO需要加10uF的胆电容旁路,电源走线尽量粗。
还有一点就是你需要明确你做的东西到底需要多少位?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我会按照你说的测试下。
但对于你后面的提问,我不明白,还希望指教下:
明确需要多少位是根据什么来算的,怎么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你选择24位中的取值是不是选错了。sd24虽然是24位,但是真正读取的值还是16位,取得是哪些位是需要设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这样取的:
OSR设置是256   先取前16位,再取后16位,经过移位运算得到24位数据

网友:
大虾们能再帮忙解决下么?

上面的疑问。。还望大家再帮忙解答下啦,谢谢:
1、明确需要多少位是根据什么来算的,怎么计算?
2、OSR设置是256   先取前16位,再取后16位,经过移位运算得到24位数据,我这样子取对不对?

网友:
2.先取前16位,再取后16位,移位相加得到24位。
1.我们也遇到了跳动问题,需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