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多电机调速的控制器设计(只是想确定一个方向)

楼主:
我用at89c52,是毕业论文刚刚起步,才把显示部分搞了点,用的是1602,但是我的protues上没有1602,就用了那个LM016L,要是一个电机的调速我在网上已经找了很多了,有用l298n,还有其他的各种芯片                   下面我把要求给大神们看看(   一条流水线往往有多个电机拖动,要保证电机步调一致,要求各电机拖动的转轮线速度一样,这给调速带来了困难。基于单片机的多电机调速的控制设计, 在单片机和变频器之间通信,可实现多台电机在自动化流水线上的同步控制。)     我准备用pwm对电机进行控制,却不知道用什么驱动芯片,求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
你用单片机控制了那变频器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啊,那个变频器那段话是老师的要求,反正就是基于单片机的多电机调速控制,现在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芯片来驱动单片机,是用pwm的方法。那个变频器大概是另一种方法,关键是单片机,我对变频器一点常识都没有,要是大神懂得话,可以指导指导,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幸好发现的早,我好像必须要用变频器,我是学电气的~还好发现的早,回去翻变频器去~~~

网友:
变频器自然比单片机牛B的多哈.单片机用来维护界面按键通讯什么的...比较简单了.
至于变频器怎么用你最好去看说明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了下老师,可以不用变频器,只用单片机就行了,用什么驱动芯片好呢,我准备设计个有单个按键的,加速,减速,正反转,我看到一本书上写的可以用uln2803,但是用protues仿真的时候就出现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的话直接有协议通讯的~不用PWM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用变频器  直接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