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pic16f877a单片机如何pwm控制两个直流电机调速?

楼主:
请教大神们pic16f877a单片机如何pwm控制两个直流电机调速?ccp1和ccp2共用TMR2,怎么实现两个独立的pwm输出呢?我原来看到原来的回复贴,您说是用一个pwm,一个比较输出模式,那比较输出模式又怎么实现电机的调速呢?亟待大神老师您的回复。

网友:
两个PWM频率相同的情况下可以分别控制占空比,来实现调速。
如果你想要靠调频率调整速度的话就不行了。

*我的博客http://blog.ednchina.com/sunke9/
*我网店:https://sunke9.taobao.com/
承接:电子、自动控制产品设计开发;单片机、ARM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