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周期的问题

楼主:
我用DSP2407 40M晶振,指令周期不是应该25ns吗?可是我用了一个延时程序,感觉比25ns要大很多,差不多要10倍了呢?我用的仿真

网友:
你具体是怎么看的啊,你的仿真软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我这两天也在调这个问题,看网上写的要把程序存到RAM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配置,还在各种尝试啊。

网友:
我这边搞定了哦。
原来代码是存在flash里,代码量比较大,我精简了很多,放到ram里,现在跑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