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系数的计算公式

楼主:
有谁知道互感系数M的计算公式?请教。。。

网友:
假设两个电感器分别产生的磁场或磁通量,其方向相同,则称为“串联互助”,以方程表示,
L = L1 + L2 + 2M
假设两个电感器分别产生的磁场或磁通量,其方向相反,则称为“串联互消”,以方程表示,
L = L1 + L2  - 2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这是理想化的,还有个距离因子会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式拿出来。我只是抛砖引玉

,你给楼主个正确的解答也是好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