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EXP430F5529开发板里面关于LCD液晶字符显示

楼主:
大家有木有LCD的液晶字符取摸工具啊,
想要在SEED-EXP430F5529开发板上显示自己的logo,整了半天LCD上显示出来都是乱的。
// Display TI logo
  Dogs102x6_imageDraw(tiBug, 0, 16);
//
void Dogs102x6_imageDraw(const uint8_t IMAGE[], uint8_t row, uint8_t col)
{
    // height in rows (row = 8 pixels), width in columns
    uint8_t a, height, width;
    width = IMAGE[0];
    height = IMAGE[1];
    for (a = 0; a < height; a++)
    {
        Dogs102x6_setAddress(row + a, col);
        // Draw a row of the image
        Dogs102x6_writeData((uint8_t*)IMAGE + 2 + a * width, width);
    }
}
这几段代码没搞明白啊?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木有人试过吗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我用的是晓奇字模,成功了,你可以试试。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我。

网友:
这个参数怎么设定的?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得看看LCD显示函数采用的是什么寻址方式,是水平呢还是垂直寻址,再有一个字节是从低位向高位显示呢,还是从高位向低位显示,这都是要去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