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怎么画的啊

楼主:
用DXP画的都分成了几部分,这个整个的图怎么画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在DXP库里没有找到啊,求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哪位能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多少脚的 144?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8的,请问这个怎么画整个芯片的图啊,分块的不好看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的元件封装完全可以参照资料手册,按照序号自己做。 PCB 封装因为没有确定需要的是多少脚的,没有贴出了。
你到这里下载一个AD9的封装库,看看有没有208脚的。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qwqwqw2088/9077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啊

网友:
OrCAD里面有spreadsheet表格来做元件图,从datasheet直接黏贴到excel里面整理好,然后在黏贴至 spreadsheet,OK。
AD里面应该也有同样的功能。
封装图为了安全还是自己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OrCAD里面有spreadsheet表格来做元件图,从datasheet直接黏贴到excel里面整理好
看来ORcad的功能还是蛮强大的。有空学习一下。

网友:
也不说说什么器件型号呀?说不定有现成的

网友:
估计是ARM之类的芯片吧,,208个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是FPGA,208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EP2C8Q2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现成的芯片原理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晕死,FPGA,又不是最新的,自带的库里肯定有呀,简版的可能也应该有

如果实在没有,自己到http://www2.altium.com/forms/lib ... ch_ad06.asp#results搜索去
到6楼下载一个,或者到官网下载一个所有的器件库

真是的,这么简单都能找到的还拿来问,浪费人时间呀?

网友:
Protel的库文件,只有自己做的份,现在谁还用DXP这种超低级的电路板软件啊(根本不能叫EDA).还是赶快丢掉这个工具吧。不通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在Altium Design软件中是有库的。好像专门建立一个FPGA设计工程即可,具体可以自己研究一下。这里给你截图

既然有这样的设计,库自然是有点滴

网友:
Altium Design是DXP的升级版,DXP只出了一版教DXP204,DXP204是Protel的升级版。。Altium Design 现在流行的是09板和10,,,据说官方出了12,,,

Altium Design怎能被  16楼  说成是超低级的电路板软件呢,,,?俺很伤心

呵呵,,据说在米国人好多人不用Altium Design,当然电路设计的EDA软件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刚刚开始学习,不过我在库里找了,真的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到你的版本还是老的DXP?
待会我看看能不能帮你转一个

网友:
其实你可能还是可以从官网下载altium designer版本的,说不定DXP还是直接可以打开

附件中两个分别是不同版本,a是高版本的,不知道那个你能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开之后只有一个BANK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是不是因为我的版本低啊,AD10,我是想画一个整图

网友:
库面板里应该有个加号点开呀

两个版本你都试了么?

网友:
你用的是AD10?那干嘛不直接到我给你的那个网址下载官方的库?害得我还转换一下,我是看在我没注意以为你版本低才费事帮你一下了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需要自己建立元件库,然后自己画元件。dxp里面fpga都是按bank或者功能做了分块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官方的库里没有整个芯片的图啊,都是分开了的,我想问的意思是库里有没有整个芯片的图,是不是要自己画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个的图可能是没有的吧?这么大的片子一般都是分开画的吧?就是简单的多运放集成电路也是分开画的呀
这有什么关系么?一个整图往往也不好呀

网友:
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的库里的分开的,整个的应该是得自己画

网友:
自己画的靠谱,只有自己画器件封装才算是真正掌握软件。但这种腿脚比较密的,画封装是有些麻烦,器件规范书都有结构尺寸图。

网友:
受教了,都是高手,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