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些液晶有你们用过的吗,求指导

楼主:
前几天在实验室一个大一的学弟跟我说他拆了很多手机,有很多液晶屏,
话说我还没用过手机彩屏,今天他把拆的手机都拿来了,
还真多,

还有手机主板

这是液晶屏

这是主板

还有几个MTK的没拍,
大虾们看看那几块液晶应怎么用呢

网友:
基本上不能用,因为没有资料

网友:
你的大一的学弟,看上去象修手机的,因为只有修手机的才能有这么多存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那个白色一串应该是型,都搜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真不是,他说这都是以前自已用的和同学的手机,看来他很喜欢折腾,昨天把我以前用的51板给了他,让他去研究

网友:
我只能表示个威武霸气..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让学弟来论坛吧 整个手机拆解系列文章

网友:
没有相关资料的话是无法利用的,而手机屏幕都是定制的,除非厂家资料被内部人员放出,否则也无从知晓。

网友:
没型号就等于没用的了!

网友:
先读id  应该没问题的吧  然后再研究

网友:
37pin的一般是标准接口的

网友:
没资料,更本不知道怎么驱动啊。。。。

网友:
终于有人和我思考一样的问题了。。。而且不光是资料的问题,现在的绝大多数手机屏幕都是卡扣那种座连接的,连线都引不出来。

网友:
不是一般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