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5529实验板怎样用USB仿真调试

楼主:
问题有点白痴。。。不好意思去问老师,特地在此求助。
      实例程序编译通过了,但调试会提示USB FET找不到。。不知哪里出了问题。。usb选的是左下角的,可是连上电脑后电脑都没反应,只有供电的作用。。。求帮忙啊,,,

网友:
1.你的供电是不是选择中间的那档?
2.你是不是IAR设置为软仿真?

网友:
我用的是CCS编译,其实具体设置不太懂。。电源选择没有问题。。关键是插在电脑上电脑没有反应,怎样设置连接呢。。

网友:
BSL下载问题

跟楼主一样刚开始学实验板,想求助下~左下角的USB可以仿真,那用右上角的USB烧写程序的时候,是直接用USB线连接电脑就成?还是要用BSL编程器再连电脑呀?不甚感激~

网友:
我也是小白,不过我觉得是驱动的事,之前也有类似问题,你可以手动装一下